联想WL19AH液晶图像模糊求助

楼主(2010-11-29):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WL19AH故障现象是不通电,打开机器检查300V有,LD7575PS7脚没有电压,换上LD7575后工作了,但是图像模糊,特别是上半部分,请高手们分析一下。不会上图。

网友:
怎么上图呀?

网友:
所说的现像应该是屏的问题居多,你把屏线重新插一下,不行再换块普通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屏线仔细用酒精清洗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