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买多少W的合适,50W扁头的行不?

楼主(2010-11-29):
电烙铁买多少W的合适,50W扁头的行不?
电烙铁

网友:
具体的我说不好,但是50W肯定太大,能焊锅了,我用30W的

网友:
可以的,30-50w都可以的,太高了对主板不好的。

网友:
40W左右就可以了吧

网友:
最好是的温控烙铁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分享经验

网友:
买个温控可调的实用

网友:
大家给推荐一个呗,不要很贵的,

网友:
买个带温控的尖头烙铁,我就有一把。

网友:
都说应该用30或者40w的,我以前用热风抢上带的,也可以调温,但用起来那叫不好使,摘电容摘不下来还得用风枪吹,焊电感一碰就焊锡凝固,以后我就买了个50w的,用起来顺手多了

网友:
恒温的15块,风枪30块,就是2手的你要会修可以去看看

网友:
内热的25W,外热的40W就应该差不多。

网友:
看中了黄花MT-3927,内热,70W。

网友A:
我用的30w的,50的大了吧

网友:
5块钱一把的不知道多少瓦用过,也能用,现在用的936,还是恒温的好用

网友:
来自: 四川泸州
温控可调的好呀

网友:
30W就好了,你焊液晶的电源板用50W好容易搞坏的.

网友:
俺用了很多烙铁,用的有时候拿着烙铁往桌上使劲打,打坏为止。气死俺了,焊个啥都不行。最后还是买了个恒温烙铁。头也尖,用起来很舒服。感觉搞维修还是买个好工具,否则修东西修的让你发火。

网友:
一直用30W的飘过

网友:
可以自己做白菜白光嘛!价格不贵性能比一般的936焊台效果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