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CF 150使用体会,顺便请教些细节小问题!

楼主(2010-11-29):
          在迅维买的最新的BGA台CF 150回来已经有十多天了。练了十多块板子和显卡,包括拆焊南北桥CPU座和GPU,加焊,基本都试过了,虽然没有解决故障,修复好一块,但个人感觉进步还是很大。至少最后这几片都没爆桥,没有成功那可能就是我的手工问题和细节处理。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曲线,有铅上温区60 100 130 150 165 175 END 下部60 105 135 155 170 180 END ,无铅比有铅的高5度,上升斜率为2,时间间隔为40秒,因为之前曾爆了好几个桥,所以最终我把曲线定成这样的,我觉得上升温度慢些,最高温度稍低点,加热温区多加一个也就加长了加温时间就算最高温度稍低了点,一样可以达到效果而且不会爆,改成这个曲线后没爆过桥,做完后板子很漂亮也没有烧黑,没爆过电容,没掉过小元件。。。呵呵。。。个人感觉这个机子还是不错的。
          我重植过几次桥都不成功,之后又把重植的拆下来,发现拆下来的芯片上的锡珠大小不等,所以觉得不成功的根本是焊工问题。特别是在拖平芯片和主板时,用吸锡线怎么都吸不平,试了好多个就是不平,但如果拖不平的话摆上珠子一加焊必然造成有的点大有的点小这样就会导致失败,所以请教兄弟们怎样拖平芯片和主板,有什么细节吗比如吸锡线上要不要加焊锡?拖的时候要不要加焊锡膏?烙铁温度要开多高?用热几枪一边吹一边拖行不行?
         在有一个问题就是,钢网铺上,撒上珠子,手工加热完后,钢网拿不下来了,使劲一搬,钢网是掉了,珠子硬是搬掉几十个,钢网也弯了,因为钢网本来比珠子大不了多少,一加焊,珠子一熔就会变矮变大,这样钢网就拿不出来了,请教下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些小问题的?

网友:
呵呵,主板和 芯片不用刮得很平,刮得太狠容易掉绿漆,芯片就报废了,植珠时,钢网必须用酒精洗净,芯片上刮很少的助焊剂,珠子摆上后就要拿下钢网,加热!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摆上后就拿走网子那很容易手一抖把珠子搞跑了啊,还有,没有网子挡着,手工一加焊珠子也会被吹跑啊,我试了几久,第一次没用网子挡珠子老滚,焊了三个小时才固定好珠子。。。

网友(点评):
拖网植球,最好用植球台来植,不容易跑球,焊膏要尽量打的薄均匀,焊的时候不容易跑球

网友:
曲线的温度怎么这么低,用测温线测试一下锡珠的温度看看,和上下风嘴的温度看看。

网友:
植球只要把钢网先洗干净,芯片上只需要刷薄薄一层焊膏就行了,带网加热,然后取网,一般都可以取下,偶尔有几个珠掉了,用镊子点一点焊膏,放上锡珠,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温线测了和预设温度相符。

网友(点评):
如果温度是一致的,那这个温度根本就不可能把芯片取下。继续跟售后交流一下,找出原因,学会使用机器。

网友:
植球是一个熟练的操作,多作多试,慢慢就掌握技巧了,很多东西是没法子用文字来说出来的,如果你实在搞不定,可以考虑来杭州实体店免费学习一下植球的技术(如果你是在江浙沪的话)

另外,你的曲线温度设置明显是偏低,这样是不行的。这个有铅的曲线就是过低,如果按你的,无铅比有铅高5度,那更不行了,理论上来说,无铅的融点就比有铅的要高30度左右,你高5度怎么可以,这还没有把热损耗计算在内。

网友:
这个嘛,到深圳工厂来学习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带钢网加热锡球 确实不容易拿下刚网  不带钢网用风枪吹 锡球容易跑  用红外灯管在上面加热就OK 了

网友:
180度仅仅是熔点,流动性很差,想焊接良好得熔点+20-30度才可以

网友:
有时想有这么难吗?今天从基地的发的钢网刚回来,就用它作了片7600的显卡.带网加热,一次成功,一个珠也没跑.爽.钢网稍稍用力就下来了.真的这东西觉得是个感觉.感觉对了就好办了.多试吧.

网友:
有铅温度要达到230左右,无铅至少245左右,要不珠子不可能完全融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是我的确把芯片拆下来了啊,很轻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去学啊,现在有老婆孩子了去不成了,早一两年的话一定去,呵呵。

网友:
有老婆孩子是不容易的,你的助焊剂图太多后就会将钢网粘太死,所以用8205加热到200的旋钮位置助焊剂会变软的,钢网很好取了

网友:
植球时,钢网用天那水洗净,在芯片上少涂一些助焊剂,放上钢网,然后铺珠子,加热,最后慢慢取下钢网,然后在锡球上少涂点助焊剂,加热,使锡球归位,就好了

网友:
LZ 搞的温度那么低,能焊好吗?有没有记错啊,有铅的怎么说也要到183以上的啊,保守的说190度的应该要的啊,你怎么上下的温度最高也不到183度呢?不可理解啊!
我做有铅的南桥上面的温度是70  135  165  155   180  200
                                   时间是60    30    50    45     10    50
                                   下面是70   135  165  190   215  250
                                   时间是60     30   50    45    15    55
                                   底部是160度

网友(2011-01-03):
我正在想最近要不要买一台CF150?

网友:
看大家的曲线都修正的挺大的,我的CF150买回来就用光盘里的推荐曲线,感觉挺合适的。只是加焊时不知怎么辨识是有铅无铅的!!谁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点评):
可以看芯片表面的编号,以INTEL为例: FW82801FB是有铅,NH82801FB就是无铅的, FW前缀代表有铅,NH前缀代表无铅。 NVIDIA的芯片 ,芯片型号后缀有一个N的是无铅,比如NF4-4X-N

网友:
看大家聊,真的学到不少知识,看来以后还要多多跟大家混啊

网友(2011-03-02):
再麻烦问一句,重量是三十斤还是三十公斤呢,期待回答中

网友:
哥们上些相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