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拔插充电器的故障处理

楼主(2010-11-29):
朋友有一个诺基亚山寨版的,头几天突然显示充电器己插上,马上又显示充电器己拔出,没法用了,送来让我给看看。查了一下以前的书,说有可能是CPU的问题,用风枪对着CPU芯片一顿神吹,装机,OK了。大家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
这样的情况多是接触不良引起的,你说的那种只是特殊情况,呵呵

网友(点评):
关键是没插充电器!!

网友:
估计是风枪吹过后附近的元件就自动加焊了

网友:
一会连上一会断开,如果排除了接口接触不良的话,基本上吹吹电源,吹吹CPU就搞定了

网友:
额的神啊,真的啊,没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smart move不停拔插

网友:
山寨机出现这样的故障都是cpu虚焊的故障,都是mtk  cpu,加焊下能解决99%的故障,不过一定要控制好温度,不然就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