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不定时死机、、、求大虾求救。

楼主(2010-11-29):
    ACER 5570先前顾客来的时候是开机不亮,外接有显示。。。哎,不用说了。。马上跟客户报价。。显卡问题。。。哎呀。我拆啊拆  。。显卡被修过。不管,,,上焊台、、先种一轮在说。。哈哈,,功夫不负有心人啊。。。ACER几个大字幕出来啦。。在把散热搞好后。。。测机。。哎呀麻烦啦,,竟然死机。。脏话。。之后换了内存  硬盘    连显卡也换了。。。系统也装了N遍。。光驱啊  局域网卡啊    什么也没有接。。还是死机,哎。没有办法。。求大虾们求救、、、在下无甚感激,,,

网友:
是进系统可以看电影 就是开一两个小时这样  他就定定的卡在那里 一动都不动 按重启后又得一段时间  CPU 也换了  时钟发烫

网友:
估计桥没做好

网友:
已解决    ....南桥问题   .

网友(点评):
估计是你显卡没做好,这么久跟南桥没关系啊

网友:
那是不定时的啊       有时装系统就死了    我还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进系统用的时候鼠标用时候死在一个地方    但是不是死机   我按右键的时候也可以刷新什么的   但是就那那鼠标不动   但就是有一个透明的鼠标一样    所以你说南桥有没有可能   哈哈  反正已经搞定拉

网友:
呵呵,楼主很有时间的哦,不过最后还是好的哈,恭喜

网友:
怎么会南桥也有问题,楼主真悲剧,还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