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的一些电路分析,申请转正,若有错误请多指出

楼主(2010-11-29):
A   MIC5235YM5是固定送出12V的芯片,他的VCC是系统的待机主供电,控制信号VSUS_ON的控制信号是在开机后才会产生的,由触发器SN74LVC74APWR产生的,这个信号也是待机的控制信号ENBL,所以A8J在待机的时候是不会产生3V和5V的电压出现的
B   SUSB#是由ICH发出的控制信号,当ICH摆脱SLPS3#,这个信号是高电平,PM_SUSB是低电平的
C  PLT_RST#是个复位信号,他是由ICH发出的信号,应该是当LAN的电压和时钟都正常后,ICH会送出这个信号去复位LAN_RST#,VCCLAN/VCCSUS的电压正常,+3VSUS的电压是由TPS51020在产生的,这里有个跳线
D  BAT_IN_OC#和ACIN_OC#是电池和适配器的识别信号,BAT_CON是电池接口的电压是,装换为BAT_S和BAT,在华硕A8J中电池电压充满达到17.5的时候LM358        就会输出高电平的信号使Q6003导通,A/D_SD#为低,这样电池的控制信号,SHDN#有效adapter 就不在为电池充电
F  AC_APR_UC这个信号由PIC16F54C发出,这个芯片在华硕中的运用就是识别电池的电量并且对充电的芯片控制端进行控制AC_APR_UC在充电的时候要为高电压,ACOK#一定要为低电平,这个信号,是当adapter 插入的时候ACIN要为高电平AD_DOCK_IN是适配器的接口送出的信号
J  MAX 8724的REF的电压是4.096V, LDO的电压是5.4V ,ERFIN的电压是不一定的,当adapter 是90W的时候,REFIN的电压是3.5V,当adapter是60W的时候,REFIN的电压3V,根据改变电阻的分压比算出,改变
H VICHG的电压是不能大于1.4V的,当他大于LMV321就会送出高电平的信号,PWRLMT#(power limit)就会有效,这个信号送到EC,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开不了机,所以8724送出高于1.4V的VICHG的电压是不能正常工作的,PWRLMT#在正常的时候这个信号是高电平,在检查EC不开机的时候这个信号是要去检查的
I  当测到CELL的电压是有电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这知道这个电池是4cell,当测到CELLS的电压是低电平,说明电池是3CELLS,BATSEL_3S#为低电平,这个信号有效,Q5714的MOS是不能导通的
J  电池是3P还是2P,看BAT_SEL_2P#的电平是高还是低,当BAT_SEL_2P#的电平是低的时候,说明这个主板采用的是2P的设计,CLS的电压3.4V,当采用三并的时候,这个时候BATSEL_2P#是高点平,这个信号失效,CLS的电压是1.9V左右
K  ICHL的电压是为2.8V左右
L   在电池和adapter 都存在的时候,是怎么样把batter 和adapter 分开的了,这个时候PRECHG的电压是高电平从PIC16F54C 送出的,会把电池的电压和主供电的电压AC_BAT_SYS分开,当用adapter的时候CHG_EN#AC_APR_UC的电压都要为H,PRECHG的信号也是为低电平,这两个信号只要一个为低的时候,这个MOS都不会导通,就会采用电池来供电,就好比电池的供电电路是开启的一样的性质
M   AC_BAT_SYS的电压在插入adapter或者有电池的时候就已经产生的,系统的电压在只有电池的存在的时候经过首先是由Q5702的内部的二极管,产生AC_BAT_SYS的电压,当这个电压产生后,使得Q5704导通,使得系统的电压通过的电流更大些,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有主供电,但是开机后没有主供电的时候,如果Q5702的G级电压与S级的电压在待机的时候测量是一样的,这是个问题,应该去检查什么原因导致Q5702没有导通
N  当使用adapter 的时候,当batter 也存在的时候,prechg要为高电平的信号,使得MAX1837的SHDN#失效,在充电的时候会对电池进行电池的电压的检测,来判定是不是要进行充电,预充电的电测(PRE_CHARGE)当采用4CELLS的时候当BAT得电压低于13.04V的时候才会进行充电,那么就要求MAX1837的SHDN#为H,PRECHG(这个信号叫做预充电,作为开启MAX1837的控制信号)、
O 电池只有低于一定的电压才会充电的,当电池的电压在4CELLS的时候就可以充电了,通过LM358送出高点的信号使得CSSN,LM358ADP的反相端得电压低于同向端,输出我为H,这个时候CSSN_G通过CSSN把message告诉MAX8724,就会给出电池进行充电,
P  华硕的A8J的机器是不支持待机时的远程网络唤醒的,那么LAN_RST#的复位信号,是在开机后ICH自身发出的PLT_RST#,这个信号是在SLP的信号之后,无效产生高电平的信号这个信号是PCI_RST#也是送给ICH的LAN的复位信号
Q 当开机后TPS51020才生3VSUS的电压,这个电压送到ICH的返回挂起的电压,TPM产生SUS_CLK的时钟信号,之前的时候VCCRTC和RTCCLK都要产生,RTCVCC有两种产生的方式一种是由CMOS产生,一种是+3VA产生的,当adapter插入的时候MIC5235会产生一个3.3V的信号+3VAO,由他来产生+3VA的电压,MIC5235的复位电压ADJ是为1.24V左右
R  M38857的复位信号reset有PCI_RSTNS#产生这个信号在EC正常工作的时候是高电平的信号,当PLT_RST#或者SET_PCIRSTNS#有个为高电平的信号,这个信号是高电平
S PCI_RST的信号由ICH自身产生的,当PWROK或者VGATE ,LANRST(PLT_RST#)为高电平的时候,就会把PCI_RST抬为高电平
T  CN8562产生+2,5V和+2.5VO的电压,SUSB#_PWR的电压是ICH的SLP的信号无效产生的,是个高电平的信号,那么CM8562的REFEN的2.5的电压,可能这个信号是开启的信号,使得CN8562产生+2.5VS

网友:
看得我云里雾里,没有图纸真的很难懂

网友:
分析的不是太清楚。。有点迷糊。。

网友:
不有图,看不懂

网友(2014-05-12):
电路图完全就是文盲,学习中,谢谢

网友A(2016-10-01):
没图??应该是转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应该是转载的

也有可能是自己写的,没有配上图片而已,你可以对照着图纸看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