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工具 使用 小窍门 小经验 分享

楼主(2010-11-29):
维修之平凡的东东。不平凡的用途!!!
一些维修小经验分享!!!
报废配件处理!!!
1.    透明胶 (大点的)
用途:当我们 换屏的时候。
或拆机清洗灰尘的时候 这个就用上了。
有些时候你清灰尘越清越多。
一般扫不干净。 你用上透明胶。
拉开一点 往屏上一粘。
灰尘就很容易的拈住了。
清洗镜片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多粘几下就OK了。。基本上很干净了。
一些屏内比较难清洗干净的 。可用棉花沾点 酒精 擦 (天那水不大安全。慎用)
温馨提醒:索爱K800的屏 不适合这个方法 多谢 网名 追风 兄弟提醒~谢谢~!
2.    美术笔 或 化装笔  大点的
用途:也是清洗灰尘的,买大点的,那些毛毛很软。不伤屏幕和镜片。配合透明胶使用。也很不错 哦

3.    细针
用途:但你拆接焊接元件发生了意外。断脚断线掉点。有些脚可以找到脱落引线  可翘起或割开飞线,当然你也可以用刀片,但我个人感觉还是这个比较好用。。

4.    牙刷
用途:可用2把。一把硬点的。但不能太硬了。一把软毛牙刷。清洗进水机 用的比较多点。腐蚀过严重的 先软毛的清洗一遍。一些接口的 如。尾查就用硬点的牙刷洗刷刷。。大多数用途于清洗焊油 要经常换牙刷,因为时间久了,牙刷上面都是污垢。。有些清洗元件 的时候就把污垢进元件里。导致一些故障发生。。

5.    吹风机 小型
用途:市场上卖的那种很普通的那种。
十几块的就行了。有2挡 一档风热小。
一档高点的,用途也是比较常见。
用于平时更换或拆装显示屏 触摸屏 镜片,大家知道。一些双面胶 非常粘 用手去掰 很容易坏掉。也不方便。大多数很多人喜欢用 热风枪 吹过后。在拆装。但由于风枪有些温度过高。导致变形 ,损坏的很多。当然如果你掌握的很好。那在下就罗嗦了。
大家还知道,为什么受热后就比较好拆。这个是物理反映。双面胶受热膨胀变软。这样就比较容易取下。 吹风机就是发热均匀。口大使面积受热 膨胀变软 摇动吹热 30秒-一分钟这样子好取下了 。记住不能往同一点吹,时间久了也是会变形的哦(呵呵。罗嗦一下下)吹风机还有其他用处。看看。主板后方粘住的入网标等 有些这个标粘的很紧 不拆的话,手机后壳拆不开。
如 N72 后面的那个入网许可证。如果你用劲过大。就破了。好说话的客户 不要紧/不好说话的。为了这张纸跟你大呼小叫。(本人曾经遇到过一个。后来想了一办法。把其他的手机里的入网标给粘上。还不一样,客户看了也没什么话。拿走。估计也是面子上的问题。所以说了。做好每件小事情也很重要哦)
再如。进水机。清洗后用吹风机吹干。吹到主板手摸的有点烫为止。重复2次3次。主板上的水分大部分已经干了。超声波清洗+吹风机 =绝配
再如:换有带座的排线。换好后。清洗过后。再吹风机一吹,干干净净。如果不清洗烘干的话。排线上带的污垢 水分。扣上主板开机有些会发生故障,如无显示,无听筒等。严重者,烧掉主板。。
另补上一条 维修小经验。
更换好触屏显示屏后。把上壳盖内的黑色胶条 撕掉。(就是装屏的哪个壳)原因 换好后。没有原先的密封。上壳易压破。撕掉后刚好解决了。密封的问题 有些还会引起 上壳触摸不灵 或不显示 就是这个原因 希望能帮到你们。。
更多用途等你们慢慢去发觉。。。。。
6:相册 名片夹 大点的 页数多点的
用途:装排线的一个好“盒子” 排线分类 一一装进 并标上型号。方便查找。 排线也不易折。整齐不乱。如果你找的很熟的话。你到时候想要什么排线。心理也有个数。也知道大概在那个位置。一翻就找到。为你也省下了宝贵的时间

7:植锡膏太稀怎么办?
1:放在面巾纸上 按压。把水分吸走 (面积大了话就比较浪费了。)
2:放在干净的表面平滑厚纸板上。均匀摊开。吹风机均匀吹下。不要吹太久。换个位置。重复。。用刀片割到一起 即可。。(不浪费一点)
8 烙铁挂锡妙法  救活烙铁头
修机几年得出了一个经验,平时常用的海绵沾水后 放在烙铁盒子里。然后用的时候就刮下。当时是干净了。可用一段时间后,烙铁头就变黑了损坏。原因找到了。由于经常温度不均匀。再加上有水分导致烙铁头氧化提早。把可以1年的。最终个把月,半年就退休了。本人用坏烙铁头不止30个。那都是钱啊。虽然不是很贵。一个10-15/元。可多了。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无意中发现。我爱人洗碗的时候 把没用的清洗球 仍在桌上。当时海绵没有沾水。所以不能用,就在清洗球上割几下。很干净。很白。从那后。就用清洗球代替了海绵。把清洗球固定在烙铁架上。即可。。配件市场上现在也有卖。叫烙铁头专用 挂锡宝 貌似20/个 你也可以卖个普通清洗球。再加点松香 没用的植锡膏。也有可能救活烙铁头 配件市场上也
有卖。叫 烙铁头复活膏 15/元 前者后者。随便你们。。。
9 松香的妙用。
1.    焊接排线  主板焊点 补焊电阻 电容 焊接显示屏 加点松香 焊接焊点光滑易焊牢固。
2.    更换一些诺机等IC时候。可加点松香 易焊接
3.    烙铁头黑掉 加热时加点松香 在挂锡时多割几下。即可光滑白亮 、
4.    主板漏电 一时无法判断的时 可用烙铁沾点松香 等松香飘出来的雾 落在主板元件上。等主板加电 发热后观察。某个元件上的 松香雾融化掉。就是此元件或周边的元件可能被击穿
更多的用途等待你们发现。。。

10.电池盒 手机盒
用途:一时无法修复的手机。拆机的时候把拆好的都放进去。这样不容易丢东西 一个手机一个盒 不易搞昏  也可用来装配件。。也可到市场上去买那些带抽屉式的盒子。把配件分类 一一装进。起标条 方便查找

11.小块钢板 小锁头
用途:换排线的时候 用来压住 排线。使焊接跟方便。(一些人就说了。用手术倒就行了。我要说的是。手术刀比较轻。有时候拿扣的时候。一拿排线也跟着拿起来。一不小心 扣子就变形损坏了。)在拆接主板铁盖的时候。用这压住 易取 也可去市场上购买 夹主板的固定平台
希望你们看完能有那么一点点收获,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网友:
第一招应该是用那种贴在显示屏上的静电膜,而不是普通的透明胶,普通的透明胶粘上去多半会留下胶印的
吹风机是修手机的标配工具之一,如果连吹风都不配的话那就。。。。。

网友(2016-09-14):
不错的巧门!勤动手动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