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的机器跑00

楼主(2010-11-29):
我今天接到一个t40的机器 跑00的 但是cpu的时钟复位核心供电PG都有了但是还跑00哪位大哥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

网友:
查开机条件,有信号没出来

网友:
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测试卡不是很准的,你得看电流到哪了,CPU有没有温度。

网友:
有复位跑00的机子最头晕的了

网友:
看看系统5V和3V出来了吗?

网友:
那个bios我换了 还是一样啊 北桥都已经给cpu信号了应该是好的吧。其实我是个新手如果说错了各位不要骂我啊 至于那开机信号时哪个我还不知道!还请明说。谢谢!!!

网友:
电流才0.50 很郁闷的

网友:
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cpu确定是好的 各电感都已经有电压输出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t40跑oo碰到的8成都是北桥!

网友:
CPUAD 北桥 BIOS等

网友:
呵呵 谢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了 刷了下bios

网友:
学习,感觉有点不太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