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TE K177W时好时坏

楼主(2010-11-29):
收到一台KENTE K177W液昌显示器,时不时地黑屏,电源灯不灭。一般按下电源开关再打开会正常显示,有时要反复几次才好,请高手指点是哪里的故障,我没修过显示器,拆过两台,这个还没拆,谢谢!
黑屏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鼓起

网友:
查一下电源部分

网友:
拆开看来再说嘛 有可能就电容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