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X1000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0-11-29):
这是一个二修机,拿到手时已经做过南桥(DBM)和显卡了,症状是开机能亮,就是反应巨慢(裸板也是如此),上电进BIOS都要20秒左右,在BIOS里动一下菜单也要6秒左右,(可调电源和HP的原装电源都这样,是普通的HP小口不带检测针的)到我手时看到做过南桥和显卡都不想修,但是是同行的没办法,量CMOS电池电压0.5,以为是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3.1V全新的上去,还是一样慢,再量到可能是一个问题点:南桥晶振一只脚0.26 另一只脚0.27,压差太小,可是换了南桥,换了晶振和电容还是一样(一只脚0.26 另一只脚0.27),示波器量也起振,感觉幅度不够,请教各位同行,指点下

网友:
肯请各位大师和技术小组提供线索,

网友:
查下时钟芯片,用示波器测一下出来的频率对不对啊?

网友(点评):
频率计才行吧

网友:
不要沉下去了,如果没更好的办法,我现在就想换个北桥试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我换过了呀....您没仔细看贴子吧

网友:
换了北桥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