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10适配器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29):
     客户拿来时说不充电,大概看了一下,是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1。换适配器,拿掉电池,还是不开机。
2。拆机,既然适配器能开机,说明故障在保护隔离电路部分,公共点之前应该有问题,查图纸,DC_IN+由PQ5输出,实测PQ5的输入端123脚只有9.2V的电压,取下PQ5,123脚电压不变,说明适配器电压都没过来,直接量了电源器那的电压,发现加电后电压由19V迅速降至10V多点,取下FL2,2脚电压上升至17V,取下FL2时发现FL2的1脚有空焊的迹像,再次装上FL2焊好,发现电压升到19.5V,装上PQ5,开关键上3.3V出现,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图文并茂,

网友:
修这个机子时有个问题不明白,就是FL2的1脚空焊为什么会导致电源器端的电压输入变低

网友:
第一句应该是“既然电池能开机”吧?

网友:
呵呵、原来是小问题啊,不过还是细心才能解决啊

网友:
LZ思路清晰,定位准确!

网友:
2。拆机,既然适配器能开机,
不是说适配器不开机吗?打错字了吧

网友:
怎么我就没遇到这种故障呢。。运气真好。

网友:
是啊,不光运气好,而且思路也很好

网友:
LZ分析的挺好..学习了...

网友:
修板思路清晰!

网友:
言简意赅,楼主是个直爽人

网友:
不错,故障虽然简单,但是分析的很好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我也是不明白,为什么FL2的1脚空悍会导致电压拉低。麻烦楼主给个解释。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FL2虚汗造成这里的FL2阻值增大,从而使得FL2电流变小(那么电流大小的变化就没原来的那么快),那么根据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感应关系。次级感应产生的电压就没原来的大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实力也很好

网友(2012-05-28):
DELL的这个电感修了几个机器好像都是这个电感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