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9):
请问高手们,主板的走线是怎么样的.板子有几层啊,会不会有的走中间层的.我有块板,点不亮,查待机条件,发现RSMRST#对地才13欧,我取下IO,发现它外面没有走线耶......
点不亮

网友:
一般是四层板,高档的六层,更高档的8层甚至更多,市场上卖的大都是四层的,六层的还是比较少的应该

网友:
lpstar
的帖子
RSMRST#会走中间层的吗?

网友:
四层板的话中间层是电源和地,严谨点的是不会走线的,这个跟RSMRST#这个信号没什么关系的,看他怎么设计,因为四层板内层走线设计不好的话造成阻抗不匹配,六层的话内层会有2层走线,你可以看下RSMRST#这个信号的过孔,如果顶层和底层都有线出来的话,则内层不会有走线,若只有一面有线的话,那肯定内层有走线

网友:
lpstar
的帖子
就是没有看到有过孔.外面也没有线从引脚出来.

网友:
那就是内层有走线,基本上6层板了

网友:
lpstar
的帖子
哪怎么查啊,看来只能先换IO试试先了.目前还没找到可代换的IO.谢谢老兄

网友:
I/O下面没有走线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xiong1017
的帖子
是RSMRST#脚位外面没有走线.不是下面.

网友:
为分分.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