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正常使用关机风扇还一直转

楼主(2010-11-29):
最近修到一块华硕T940主板,主机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关机了,风扇还一直转,不知怎么回事想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应该是有待机电压串过去了吧?还有种可能就是主板的下电时序有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华硕主板就是稳定性就是差,我上次也遇到过,这次不知道怎么解决,我查下吧!

网友:
刷个BIOS也许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烦躁,就只好直接把电源拔掉!~求高手解惑~!

网友:
是华硕的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例,没修好,问月饼老师,说要按关机时序修,可我没有修出来

网友:
换南桥 或者I/O 试试

网友:
太帅了。这种我没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刷过不行...我觉得是里面的电路有问题,但查不出

网友:
给客户换块主板,留下自己用。

网友:
到底是啥原因呀,俺也见过的,无法解释呀

网友:
我前几天修个P3 667的,也是这个问题,没解决

网友:
电源风扇还转不转?

网友:
不是改装过的吧!接线接到待机5V那了??

网友(2012-05-07):
我也是怎么想的!查一下电路之前有没有 改过!

网友(2010-12-21):
我也碰到一个     板子是华擎的         客户急着要 就10分钟  没查出故障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当时是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疑难杂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赚分不要评论我的

网友:
我也碰过一台,关机显示器不亮风扇还转,最后客户要求换板就ok.

网友: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过呢,不行直接换板

网友:
说的对 、换 换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遇到过华硕主板这样的情况,关了机,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还一直转,没有修好,期待高手的答案

网友:
期待高手答案

网友:
有过清BIOS 或者刷BIOS吗

网友:
换好电源试,不行就是主板开关机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2011-05-31):
谁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
会不会他之前就已经是改过的了!风扇改成长转的了!

网友(2011-07-19):
有可能是主板5伏电压漏电了,查风扇口的电压来源,有可能是二极管漏电或击穿.

网友:
这个少见,估计是串电了

网友(2011-10-29):
应该是北桥附近的小三极管有问题 控制不了

网友:
主板电路有问题。用图纸跑线路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是,遇过好几次了..

网友:
真是涨见识啊,什么怪事都有.......................

网友E(2012-05-07):
有个华硕手提也是这样的,不过他是换快主板后有这现象。主板卖家技术人员说从新给风扇从五伏电压处引条线过来。我没有试。再拆机麻烦,但觉得可以行得通。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复位下BIOS试试

网友:
改下风扇的电路直接接在电源上

网友:
装系统?不靠谱吧,这个能靠系统解决吗,感觉硬件问题大吧,不过事实无绝对

网友: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很大!我遇到过很多这种不能关机的板子!修板吧!

网友:
可以接到桥或者显卡的fan接口试试

网友:
建议换主板,因为问题太难自己解决。虽然我们要有DIY精神,但我们很多还是做不到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啊

网友(2013-07-05):
没遇到过。

网友:
会不会是这个机子有这个功能,要等散热器温度下来再关风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2014-07-29):
我也遇到个,关机了风扇还转换了纽扣电池好了要不你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