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11-29):
今天接到一台神舟电脑 用的长城电源不开机,测量无待机5V输出  打开电源发现保险严重发黑  应该有严重短路 ,测桥堆输出端电阻为零。取下主开关管2只13009同时击穿  换上新管  想想怎么会无缘无辜损坏开关管 没有马上通电  看2只大电容没明显的鼓包漏液 顺便测了一下均压电阻 原来有一只开路  这下真正问题找到了  均压电阻开路大电容必坏  取下2只大电容200V470UF测量,有 一只无容量,换上新电容通电。输出电压全部正常  试机一切正常   维修经验教训 只换新的13009没真正的找到损坏13009问题是要返工的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大滤波电容出了问题而损坏主开关管。

网友(点评):
你的八字胡很个性

网友:
这才是维修的真正境界。只有这样的维修思路才能扎实的搞维修

网友: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均压电阻开路
长城的均压电阻个头还好,但真的很容易出问题,世纪之星的均压电阻个头很小,但出问题的很少

网友:
均压电阻?是不是常说的150K电阻?和高频电容并联的?

网友:
我修一个均压电阻损坏的长城电源,只坏了一个大电容,别的都没坏

网友:
电容不看出来,拆下量容量,呵呵

网友:
电源盒里的滤波电容要一对更换,否则容量不一样易损均压电阻。

网友(点评):
是高手,知识经验都强。。。

网友:
能说的再清楚些,让菜鸟也明白些,比如哪里是,怎么测量,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