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装系统的其他方法

楼主(2010-11-29):
今天早上有人来给我说他电脑中病毒上不了网,进去什么都运行不了,叫我出去帮装下系统,带去的光盘用了几张都是读到一半或刚开始读就读不进去了,光盘没问题,我以为是光驱然后机子拆开环了个好光驱,发现还是一样的效果,想用U盘装发现不支持,搞了二个小时搞的我头都大了,最后怀疑是硬盘坏了。扫下坏道发现偶尔有点红叉,屏蔽后还是装不上。求高手解决下谢了

网友:
可以进PE系统试装一下 装系统之前不但要确定硬盘,也要确认内存有无问题

网友:
可以放到另一台电脑上装试试,复制到100%关机,然后再放回去重启,就自动释放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是几个内存,如果有两条或者两条以上,都只留一条,再装,还有像三楼说的那样做应该可以的的

网友:
硬盘有问题,还是先解决硬盘问题。你换个硬盘看看能否装上,不要先怀疑内存。我认为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
看看内存吧,我被骗过多次。

网友:
分区,把有不良的做个隐藏,然后再上系统。

网友:
如果内存有问题的话,那么用MHDD扫描硬盘的数据是不准的,可以先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在另一台电脑上 还是发生同种情况 我怀疑是硬盘。但我换个新硬盘装上去的时候还是不行,于是我把新的硬盘换在另一台机子上购到一半死机

网友:
不用光驱装系统的话,我主要用U盘,还有一个方法是用硬盘装,硬盘里有DOS工具箱和GHO文件。硬盘装系统是100%成功的。

网友:
硬盘加密没有哦??加密了的话用MHDD中的擦除命令ERASE进行擦除后分区安装,这个方法我没有试过,但我见过

网友:
内存的问题挺多的 。换内存试试看

网友:
先用PE试试,能进PE就说明除硬盘外其它的基本没问题,备份硬盘数据,再高格,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有红X就说明了硬盘已经有坏道了,可以先用软件修复,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有红X不修复一般装不了系统吧?多数我都是修复好后才安装

网友:
坏道的弄死你。。还想装。。

网友:
首先做备份,把分区全部删除,重新划分,再安装,如果不行把硬盘换到其它机器上试下。

网友:
恩,哎 结果我换个硬盘,给他装上去了.还发现他的光区读取能力不行,就算是换个硬盘在上面装的话也是装不上去的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一般是南桥坏

网友:
你先把镜像考到硬盘

网友:
光驱装系统,费时费力成本高,能U盘启动的U盘装,不能U盘启动的用装有镜像跟DOS工具的硬盘装,省时省力还安全。

网友:
进PE重新分区,再把镜像复制到硬盘上安装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