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xp-x Q5八脚IC代换问题

楼主(2010-11-29):
一华硕p4xp-x 内存槽边上,标识为Q5的八脚IC爆了,该IC标为2030 *2E8, *那位数字烧掉了不可辩,橙3.3V对地,由于找不到该IC的资料,请教大家怎么代换,请修过该板的高手帮帮忙
全图

IC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301
LZ可以在论坛的“搜索本版”来完成满意答 ...

谢谢了 我用4500M试试

网友:
你可以1 脚和八脚相连接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