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R40修复过程、(人品好啊)

楼主(2010-11-29):
LG R40、943GM集显的主板附图:
,待机0.015.。开机触发到0.26掉电,3V。5V待机正常,初步判断为别的电压没出来,后来测量了确实电压没出来,本来还想直接换掉的,可是下班了、、
第二天来的时候先上电,还是到0.26掉电,然后多点了几次。。。。竟然冒烟了,吓了我一跳,以为烧桥了,正纳闷了,然后观察了才发现,是个电容烧了。附图

有点没底了。然后只好换了个电容上去,结果竟然上电到0.46了,而且不掉电了,果断上了CPU和内存。电流上了0.6左右,然后跳了几次。亮了。呵呵。人品真好、看来问题就是出在这个电容上,所以想研究吓这个电容的作用,可是没有电路图,就找了个ISL6227的资料做参考 ,发现这个电容是连接D525,即P5V_AUX的滤波电容,这个电压是ISL6227的自举端。开启1.05和1.5的(吃完饭后想起来的。刚开始理解错了,我只是个新手哈)
所以导致ISL6227无法正常产生1.05和1.5.。。更换后电压正常了,
然后装机测试都正常。
至此结束、、  看来是运气不错啊

网友:
肯定电容击穿了,所以才会烧!P5V_AUX应该也差不多对地了!

网友:
这是明显的元件老化造成的!我遇见过刚修好的机器用了一会就短路了,拆下来发现电容短路了!

网友:
收了多少钱?

网友:
呵呵 人品不错嘛    居然瞎搞好了

网友:
可惜我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

网友:
唉,我遇到的就没那么好了

网友:
真的是人品好 啊

网友:
修一年笔记本都怕难得碰到几次吧,确实人品好。

网友:
人品啊.美死啦....

网友:
多赚钱 多泡妞

网友:
楼主的运气不错呀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查的,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