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注意:IO坏也会造成总线电压丢失。

楼主(2010-11-29):
修一杂牌的865板子。南桥发热。上电起机,测各处电压正常。只有总线电压没有,往回查跑线。是一个WB1601A的电压调节块调节,查1601的13脚没有输出电压,怀疑1601有问题。先查好外围没有问题。购回来上去。还是没有电压出来。百思不得其解。。。回头想到插电就起、就把IO换了再说。IO是W38627F-AW.用W38627HF-AW换后不再重启。测总线电压已经出来。郁闷中。,,,,望高手指点一二。。。灌水的也来支招说说
灌水的怎么都能灌、、说明白点。起机南桥才会发热。为什么IO坏会导致总线电压丢失?它们的关联是在那?1601的那一个脚是IO控制的?为什么IO坏不会造成其他的电压没有?为什么单单会只造成总线电压没有输出?(MOS管的控制极电压)请灌水的继续灌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内存无电压,换之电压有了。

网友:
什么事都有

网友:
水平有限 完全听不懂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是啊,楼主得说的清楚详细点,才好判断啊。

网友:
总线是并联的

网友:
应该先修开机电路!

网友:
楼主说的南桥发热,是上电发热还是开机发热啊?

网友:
板子上的东西都是相互影响的

网友:
楼主刚开始的步骤应该是起机后看看能不能关机先,如果不能关机要先跑开机电路,

网友:
因为总线和南桥,IO都是相连的啊

网友(2011-02-25):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总线电压坏了。把IO也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