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点亮,但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0-11-29):
    今天收到一铭瑄显卡,,开机后检测卡跑码到7F后便过不了,,键盘灯亮,我试着按DEL键进BIOS然后按了F10保存后,检测卡又重新跑码了,,但显示器就是无显示,,我测VGA的RGB输出的对地阻值,只有一个正常,有一个短路的,还有一个对地阻值无穷大,,,由于偶是新手不知道如何解决,,,求高手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很多坏显卡都这样,加焊可以好一部分

网友:
有可能是VGA接头坏,或者与之相连的电路元件有掉件!

网友:
你要是确认RGB有一组短路的话。。那就证明合心的一种输出模式坏掉了。
用DVI试一试看看

网友:
好像虚焊的多

网友:
应该是输出电路的问题,跑下电路!

网友:
补焊一下吧!有芯片虚汗的,还可能是主控,补焊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