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主板JWN78AT在使用中经常无故卡机??

楼主(2010-11-29):
杰微主板JWN78AT在使用中经常无故卡机,使用不了多久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主板设计有问题还是哪的问题呢???谁遇到过呢~!供电还是什么的~!有时出现白屏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先排除散热原因,其次是硬盘,内存等外设,如果确定是主板,可能是bga 虚焊

网友:
真是想不通了,硬盘内存换了一样的,主板也有白屏的郁闷呀~!只见过显示器有白屏的是不是楼上说的一样呢??杰微垃圾板,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