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K431 第一次进系统花瓶

楼主(2010-11-29):
有台机器,第一次进系统花瓶,每次都是那样,第二次就没有事情啊 这种事什么问题.望高手分析分析啊
问题

网友:
显卡我都换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查查显卡周边,补偿啊,电容啊

网友:
哦 知道了 谢谢 我想会不会事软件的问题

网友:
重新装显卡驱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