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G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29):
联想昭阳E42G,板号LA-3541P
故障现象:插电电流0.04跳至0.01,不触发
检修:E42G待机芯片为MAX8734,插电即出3/5v待机电压,电流从0.04跳至0.01,说明后级有短路或控制信号不能持续,导致8734不能正常工作。裸板测各大电感阻值均正常,通电测8734工作条件,V+19V、Vcc5V、SHDN6.9V均正常,唯独3/5V开启信号不正常,为0.85V。查图纸发现3/5V开启信号来自MAINPWON(见图8734),测MAINPWON也是0.85V,测该信号对地阻值为1K左右,正常,遂跑线路,跑到PD6的2脚,PD6是一个双二极管,它的一脚直接接到LM393的输出端7脚。测PD6阻值正常,遂怀疑LM393。

测LM393各脚对地阻值均正常。分析393工作原理,该芯片通过放大5脚与6脚的压差信号,从7脚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且与5VVL叠加产生9V左右电压,迫使PD6导通,从而在2脚产生3V左右的电压,作为3/5V的开启信号。测7脚电压为2.85V,明显偏低。测输入电压5脚为4.9V,6脚为3V,5脚电压不正常,该电压由B+即VIN通过两个499k的电阻分压而来,正常应为9V左右,遂怀疑电阻不良,测PR28阻值480k正常,测PR12将近1M,由于找不到499k的电阻,于是从废板上找了两个200k的电阻将PR28和PR12一起换掉,插电测得5脚电压为8.9V,但是电流表还是显示0.04掉至0.01,喜悦之情戛然而止。没办法,继续测。量了一下LM393的7脚电压为3.8V,还是偏低,顿时陷入迷茫。
猛然想到PD6要导通还有第二个条件,那就是VL供电(见图8734.vl),上电测VL果然为0V。查图纸发现VL居然是从8734过来的,实测PR221脚与PR80的2脚不通(PR80连接8734的17脚),于是飞线连接这两个电阻,上电电流表0.04不再掉电,触发跑至0.46,上CPU和内存,接外显上电,Lenovo如期而至。
        对不起大家了,本贴有个错误需要纠正一下,我想大家看一下图(LM358)就知道了, MAINPWON不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max8734产生的VL没有送到PR37的2脚,也就是图8734中的VL与图LM358中的VL不相通,中间有断线。

网友(点评):
实话实说这贴真够不上精华,一个VL上拉电压你竟然理解为会叠加迫使PD6导通。这是完全错误的,虽然你修好了机,但是理论上还需要努力啊。

网友(点评):
同意拂泪飞花的说法,看到一半时还想着LM393能输出多少电压,让一个二极管反向击穿?一般的二极管9V的反向耐压总是有的

网友(点评):
二级管会导通?? 我看 应该是 保护有的! 7没电呀发那里拉低的!

网友:
实测PR221脚与PR80的2脚不通?????
哇哇 害我打开图纸看了半天,

网友(点评):
我也看了 老半天 才知道 晕菜了 有这样的看图纸的本事 真了不起!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最后就是PR22 1脚与 PR80  2脚 开路。厉害!!

网友:
是不是PR22脚与PR80的2脚不通吧。

网友:
高手修电脑不是电阻坏就是断线。很牛。

网友:
果断谨严啊~强

网友:
楼主,  你的思路还不错哦,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楼主,你当时有没有想过由于R19 1脚那边电路拉低了电压啦?

网友:
楼上PD6的1脚为9V,为什么还会导通,这时二极管不是反向截止吗?为什么第2脚还会输出3.3V

网友:
我想问下,如果VL一开始就有的话,PD6的输出端会不会有3V的电压?

网友:
楼主想咨询两个问题:
1、是如何断定PD6的1脚处应该为9V?
2、如果说PD6的1脚9V电压是叠加产生的,那么PR18的2脚处电压是不是也要加上去?那PR18的2脚电压又该是多少呢?

网友:
分析不对吧~  二极管的特性是什么 7脚即使9v 也不可能过去的 除非它是稳压二极管可以击穿过去 而这儿明显不是 那个运放应该是用来拉低 那个两个信号脚 起保护作用的 而不是信号输出的! 上面二位所说的看不懂   PR22 1脚与 PR80  2脚 开路  其实应该是 芯片的辅助供电没有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PR80 电阻开路 或者损坏 。 纯属个人想法 不对的还请见谅!

网友:
8734少了VCC,会有待机3V、5V?确实有很多纠结的地方,希望楼主能说说!!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分析的相当好  。。。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D6里面集成了两个稳压二极管,这种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很小,只有6V左右,一旦超过反向击穿电压,该管就会反向导通。

网友:
研究了半晌,是不是就是8734没有vcc,一个电阻开路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8734无Vcc,是3/5V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无3V/5V开启信号,那待机时怎么会有3V和5V呀?

网友:
呵呵,楼主思路还可以的哦,厉害

网友:
从7脚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且与5VVL叠加产生9V左右电压,迫使PD6导通,从而在2脚产生3V左右的电压,作为3/5V的开启信号

l楼主你是怎么理解叠加的啊  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物理课讲是电池并联电压不变串联电压才叠加的 你那个电路图好像是并联的感觉呢

网友:
图文并茂,说的也很清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LZ

网友:
7脚 通过叠加是9伏,在通过稳压管给PR80,VL只是比较器的上拉电阻,跟PD6导通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
MAX8734在3/5V电压输出之前还有一个5V的线性电压

网友:
PD6只是起了个与门的关系

网友:
393比较器不是只要正向输入大于负向输入就能输出VCC或3.3V的吗?要是我5脚4.9V,6脚3V我就不会再想到这里有问题了,楼主厉害啊

网友:
要仔细研究下

网友:
楼主厉害  有图纸修机器如此方便

网友:
我感觉叠加算法有点问题

网友:
3V。5V开启信号不正常导致的触发掉电啊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水平有限,不知所云.

网友:
lz的帖子发的很好,思路对新手帮助很大,16楼的理解很有道理

网友:
分析明显有错误!!!请版主核实!!!!这样的精华贴有损基地声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PD6的击穿特性我觉得还是楼主解释的对。
PR80肯定正常。因为VL是由8734内部产生从18脚(LDO)输出,一路经由PR80给17脚(VCC)供电:一路就是到PR221,供给PD6脚。就像17楼分析的VCC无供电,8734当然不会产生3V/5V待机,所以这也反证了PR80未损坏。

网友:
哪个脚应是什么电压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网友:
我想问个   9V的来源   还有你那个二极管   电压反向不会击穿吗     不是太明白   还能强制过去的吗   那样不会短路吗

网友:
楼主太强了,小弟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完帖子,发现楼主分析的有那么一点点不对(个人看法)楼主分析的
LM393并不是从7脚产生9V左右电压然后使二极管导通作为MAX8734A的使能信号。而他的作用就是比较判断电路中B+有没有问题。一旦有问题就输出低,关段待机电压的输出。
另外就MAX8734A来说,工作流程就V+、SHDN#芯片本身产生LDO,得到外部供电之后产生REF然后外部使能开启PWM工作(这个只是借助其他芯片类比的。)

网友:
看到高手才知道自己还要学的太多太多!!!我顶~!!!!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的很对,我也是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图纸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后来我对帖子做了一些改正,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
这个贴子应该没有达到精华贴的标准吧。。。。
不是有关系就是有水份。

网友(2010-12-31):
看各位老大的辩论 我才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啊

网友:
讨论半天的结果一个是有些人不认真的在那看贴,错误的地方应该就一个:
VL不是起叠加,而是上拉,

网友(2011-02-07):
9V叠加电压?PU1B输出正常为3.8V,与VL5汇合也只有5V呀,怎么叠加出来的呢?另外PU1B的PIN5是如何输入9V呢?还有个PR27在并联着的,还有最后判定VL5与PR37断线?PU1B PIN7你实测为3.8V的,此时就足已说明VL5没有产生,而与断线有何关系呢,最终是因为VL5没有产生的问题,PR22没有VL过来,而PR37同样也没有VL过来,会是VL5与PR37之间断线吗?如果说是断线也是断在8734 VL输出脚之上才对得上号,看来看去转了好大一圈,最终是VL5问题.

网友:
建议SPY1018  59#应该加精华回贴,赞一个!技术就要求真象才OK!

网友:
经典的很 呀 !!!!

网友:
PD6是根据二极管达到高于特定反向击穿的电压从而高电平通过PD6产生MAINPWON和ACON两个信号一路去控制3v、5v的开启,另一路去控制保护隔离电路。仅个人看法,欢迎批评指正。另外,我也有个疑问想请教大家,如图:

PACIN插电就由VIN通过电阻串联和比较器产生的高电平来控制PQ5导通,从而使得VL5V通过几个电阻分压得到高电平使LM393第7脚输出高电平与VL电压叠加使PD6反向击穿产生MAINPWON和ACON两个信号,但本人疑问的是PQ6的基极+5VALWP是干什么用的。此电压是由MAINPWON工作正常后8734发出使PQ5截止,但有什么作用呢?望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有什么错误请指出,小弟刚学会还是个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有个问题就是 那个好像是个比较器!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他是错的的!  看我的图 我的回复!

网友(2011-04-11):
小弟初学  笔记本。。。不是很懂电路的知识。。望以后多指教。。。

网友:
让PD6反向导通?看晕了

网友:
晕啊 不要把新手带歪了,VL只有上拉的啊,怎么会有叠加电压这一说法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老早就会修了不过文采没你楼主你好就是了不敢写上去

网友:
什么样的电流才是短路的现象

网友:
厲害。。獲益良多

网友:
我是觉得VL是上拉最多

网友:
PD6 反向导通???????????

网友:
很精彩的文章,电路分析得很好

网友:
高手啊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一下LM393,一下LM358的。意思是LM358这个才对是不?

网友:
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
第一,LM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必须要有上拉。“叠加”的说法——不存在
第二,RB715F是肖特基势垒二极管,反向电压为40V
第三,VL是由8734的第18脚产生的,发现VL异常,首先要测第18脚是否正常,而不是PR80的第2脚
第四,“精华”的图章盖得有点勉强
第五,个人意见,仅供讨论和参考之用,欢迎加分或拍砖
第六,我就不说了

网友:
思路不错,但是表达的有点乱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
楼主NB,分析得很透彻啊。!  学习了!

网友:
獲益。。獲益。。感謝板主

网友:
分析多点更好了,呵呵

网友:
高手啊,真不错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上面那个添图不是那个板子的图纸吧 是下面的那个才是,所以这样的话就明白了

网友:
仁宝点火电路 很好的维修经验分享啊

网友(2011-05-19):
零释空
的帖子
请问下PD6后面出来的两个信号电压那里来呢

网友:
恩 、值得学习 。
对新手成长挺好

网友:
这款机器与联想F41的供电部分差不多,电路应该还是比较容易搞的

网友:
这是典型的上拉电压丢失的问题,导致LM393 7脚的电压变低,从而二极管导通把ACON那边信号拉低

网友:
学习了,现在一直在为不触发烦恼

网友:
仁宝的板子真容易断线啊。 我也修到好多了。。

网友:
好思绪 支持在发!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的很多都是LM393转换而来的!学习了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详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