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不触发

楼主(2010-11-29):
待机正常 1.5  3.3 5 1.8  测量PM 32脚和H8的20脚都有3.3  H8的19脚也有1.8V  南桥换过了,还是不行  请弟兄们给点思路,

网友:
晶振起不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没示波器呀,不好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测?

网友:
测晶振两脚电压,应有压差

网友:
不触发最好先换个H8,你换南桥做什么?即使不装南桥也可以触发,只是电流有差异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两端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不装南桥有待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装南桥可以触发?H8换过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
还有其它办法吗?前辈们 帮忙下

网友:
晶振两端电压没出来?换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晶振两端没电压,南桥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那换晶振试试,没有电压是不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压跟就不跳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晶振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不装南桥可以触发,晶振两端没有电压,应该是南桥坏了,建议你换一个试试,成功的发表结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哥们,我来先试下

网友:
兄弟们我刚才不上南桥试了一下,可以开机 电流跳了一下就关了,应该是南桥,我来在换个在试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滤波电容有问题了造成电源不稳定,后级电路工作不正常,建议换电容看看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怎么不检查南桥的待机条件就做桥呢?没见过这样修机子的。

网友:
照时序查啊  先开机需要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修好了的话,冒个泡,大家都等着呢

网友:
晶振没电压就查RTC电路啊,RST vcc

网友:
没南桥可以触发?  我修台华硕的F9DC的 北桥挂了,0.02的待机电流触发下就0.03,之后就不行了,要拔电,在触下 又到0.03、你的板子没南桥都可以触。怪哉。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哥们怎么检测南桥的工作条件,我昨天换了一个南桥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待机量了一下RTC的电压 0.45 这个电压对吗?

网友:
其他条件满足了吗,不要随便动桥。看看信号出来没/各心片的条件

网友:
修好了 少了一个电容C285 正好是RTC电路的,这个机子被人家修过了,刚下载了一个点线图,发现少了这个电容 现在好了  谢谢兄弟们

网友:
t43无进液的话直接考虑显卡和南桥

网友:
机器换南桥好了没有咧,电容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按时序修,找个时序图看一下

网友:
晶振没有电压,那就是不起振,那换南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