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20上面那个u5024芯片是个什么?

楼主(2010-11-29):
芯片上面写着sc1470i0536,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麻烦知道的告诉我,谢谢
芯片

网友:
是分组供电ic吧,跟t40上面的1845一样的是不是?

网友:
这个是显卡供电的芯片,很常见。 线性调节器 - 电源和散热管理器件 !

网友:
jimli
的帖子
非常谢谢,我了解了

网友:
供电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