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新型笔记本用什么诊断卡啊?

楼主(2010-11-29):
       现在新型记本用什么诊断卡啊?
        现在笔记本都是用的MINI PCI-E的接口,可找到的诊断卡都不能用啊?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网友:
根据板上标明或是从图纸上的LPC DEBUG接口飞线MINIPCIE诊断卡吧!

网友:
40块一个,电子城大把。也可以到淘宝上搜MINi PCI-E。少数机器不跑马,就用示波器打波形看看跑到哪了。

网友:
请教3楼一下,如何用示波器打波形看跑到哪里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脑城的买的Mini PCI-E ,基本上很多都不能用的。我在网上也淘了试了,根本不很,基本好像也没有提供可以用的。

网友:
现在有MINI PCI-E诊断卡,但是很多不太准,感觉作用不大

网友:
那就要经验了,比如到点波是卡内存。没有任何波就是00。用多了就明白了,不好用言语说明白。

网友:
经验维修很重要

网友:
笔记本,现在新型没有诊断卡,不过联想IBM的有一个可以插在电池接口的诊断卡。平时就用到维修电源了,看一下跑的电流。

网友:
PCI-E的我们都没用过诊断卡

网友(点评):
就是啊!要是基地搞个出来,一定会很火很好卖的。

网友:
跑不跑,那要看主板的PCI-E接口有没有LPC信号

网友:
现在笔记本用好多用 诊断卡 都不 跑码

网友:
和楼上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