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无CPURST

楼主(2010-11-29):
T30无CPU复位。上真CPU VCORE电压1.2V  PG1.2V,PG是由VCORE上拉的  上假负载VCORE0.99V PG0.99V  。CPURST都是0.22V
PCIRST已经正常产生并到达北桥 为3.3V  北桥的各路供电时钟也都没问题,北桥已经换过全新的 故障依旧  南北桥通讯HUBLINK总线正反向阻值也都正常   请高人指点  可能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LZ把影响到CPURST发出的所有条件都列出来了,我们无法回答了,再认真复查下上面的那些条件是否正常吧?

网友:
在跑跑图吧

网友:
查查hublink线有断线没有有没有点腐蚀

网友:
仔细看看PCB板上有么有么注意的地方

网友:
查查南桥和北桥的供电及工作条件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才修好了一台T30跟你一样的问题 无U RST 都 加焊北桥好的,客户说以前要死机,现在点不亮了 所以我就搞的北桥

网友:
楼主把要做的都做了....看来按图查电路查不出来只能给它下死亡通知了

网友:
打算换个南桥试试了,,,换了一个没测  是个短路的桥  郁闷  再找个南桥咯。。。

网友:
我不知道HUBLINK阻值正常是不是就代表南桥应该没有问题??哪位朋友能解惑一下?

网友:
你要确定好北桥上的条件斗O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全新北桥  条件都OK  准备再看看HUBLINK的工作条件  不行就换个南桥

网友:
看来你是高手,这样的板子费这么大劲不太值吧

网友:
呵,按理说条件都具备了,应该可以复位了呀,很郁闷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南桥就会好

网友:
我以前也修到好向台这样的,换了一个1715好了,但是后来又能有一台换1715又不行了。

网友:
换南桥啊,你之前取下北桥的时候就应该量一下北桥到南桥的数据线,很多时候PCIRST出来了就并不代表南桥是正常的

网友:
故障不一般,条件都满,该不会是URST小电容漏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RST电容已排除

网友:
现在只能换个南桥试试了,要不先刷个BIOS

网友:
迷茫了~只能等楼主的好消息了.

网友:
南桥已换。故障依旧 完蛋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这样的板子 换了南桥故障依旧 我怀疑是电源质量问题 但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