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独立显卡板子修复一列

楼主(2010-11-29):
一台HP NC64000 开,机点不亮,电流上到0.75 ,代码00,测的CPU的RST ,PG 均为1.05V 正常,刷BIOS,换操控无果,测试DMI 总线上的电压为1.34V ,和正常的1.5V 相比偏低,拆掉南桥,测试DMI16根线阻值正常,换掉南桥,还是一样,再拆北桥,换一片新的,OK
刷BIOS

网友:
换掉南桥,还是一样,再拆北桥

网友:
呵呵 !!像这样那就是南桥不行就换北桥咯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叫我拆了南桥装回去不定可以还原

网友:
LZ是典型的三把斧咯, 哈哈

网友:
厉害南北通吃啊

网友:
能修好是最关键的

网友:
北桥换了还是不行就换人。

网友:
梦醒时分,原来修笔记本可以如此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