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5GME可以用855GM代换吗

楼主(2010-11-29):
手头有个机器不过内存跑2C 换了槽子没用 想换个北桥试
但是芯片原型号是855GME 手头只得855GM 不知道可以换不
求高人指点

网友:
看过电路图..是不可以的.

网友:
肯定不行,引脚定义很大差别

网友:
谢谢两位 本来想换了试的 看来现在不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个旧题重谈,论坛上很多这些帖子,代换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呵呵呵,好极了,手上正好有一个855GME的桥坏了找不到一样的换,明天装个855GM的上去。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最好不要代换,又不是买不到,万一不稳定反而麻烦!

网友:
论坛新人多了,说话不用负责任

可是会误导别人

呵呵

855GM和855GME的主要区别在于图形芯片核心频率不同,前者为200MHz,后者为250MHz。另外,855GME支持DDR333,而855GM只支持DDR266

论坛上有啊

可以代换,存在隐患
GM 1.2V
GME 1.35V

网友:
一般用855GME代换855GM,855GME良品才20块一个,还代换什么?手工值钱还是芯片值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差别就在代换了以后要蓝屏,进系统死机,这个桥我代换过的。

网友:
怎么删这楼的回复啊
1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还废话了一堆

网友:
可以代换。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