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00-11pa 航嘉电源 通电只有零点几伏电压 风扇也不转 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0-11-29):
hk300-11pa 航嘉电源 通电只有零点几伏电压 风扇也不转  什么原因呢  一般是什么情况可以导致这个原因呢 我是初学者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哈哈  稀里糊涂的就好了  我把每个焊点补焊了 就好了  晕倒  还是不知道是哪坏了

网友:
有地方虚焊了,维修很多时候补焊时很有效的

网友:
有地方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