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时如何在图片之间插入文字说明

楼主(2010-11-29):
有一组图片待发,发帖时如何在图片之间插入文字说明,本人对此没研究过,请指教,多谢

网友:
在图片输入之后,会有一个框提示你输入描述的。看我的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2楼的指教,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了哦

网友:
在WORD里面把图片和文字编辑好后整个页面截图另存为图片在发表就可以了,楼主想要的应该是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