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11-29):
有一块华硕的主板: 775针的    原来是点不亮. 主板上面没有晶振(不知道在那修过).  我加了一个晶振,换了一个内存电压模块主板好了... 能点亮. .....  加上硬盘做系统的时候用GHOST 他不能进GHOST滚动条.一过滚动条就显示缺少方件.换了N个系统盘还是不管用.有时候还能GO到1% !~~~9%就又显示缺少文件了. 我也换了N个硬盘了.内存也换过.  不过能进PE模式.到里边也能GO完系统.可是一进系统的时候就用显示硬盘没有系统. 还有从别的机器上GO好系统到上面认系统. 显示的是系统没有按装好.重新按装系统.不知道怎么办了.  算是945的主板上的是2代内存.  是两个桥的主板. 还有我并口的硬盘也试过.串口的也试过都不行......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人才呢.那里去了

网友:
刷BIOS  整南桥

网友:
我把BIOS 清除一下试试吧..南桥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