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CL K10的EC工作条

楼主(2010-11-29):
一台TCL K10待机0.05,待3V,5V都有,开机键也有4.6的电压,按开机EC的晶振和南桥晶振都没有变动,怀凝是EC的工作件不满足,哪位知道这个机子的EC工作条件(IT8510E EXS),谢谢,I.O的KBC_LRST电压没有起来了,经过一个100K的电阻和一个电容,把电容拆了电压就上来了,开机OK

网友:
沉得这么快,怎么没有人帮帮忙呀,在线等

网友:
终于修好了,是KCB_LRST电压没有起来,3.3AUX经一个100K电阻再一个1UF电容到I.O,这个电容把电压拉低了,拆了就好了,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复位EC吧~~

网友:
这个问题常见吧,RST没有肯定不会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