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 每次都是刷BIOS解决

楼主(2010-11-29):
ACER ZG5 每次不亮都是刷BIOS解决,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刷BIOS解决不是最好的方案了吗,还不花钱

网友:
修理笔记本我是外行,还在学,要是我的话,我先把电池换掉,再换一个新的芯片写程序。

网友:
只能这样了吧!!这是通病

网友:
问题是过不久又返修,又要重刷。

网友:
没其他办法  刷也简单的 用个u盘 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台,BIOS拆下来刷不进去,晕的。只好去买了新BIOS。后天才到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呗

网友:
是不是芯片本身质量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本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因为使用USB设备引起的,比如用U盘装系统,或者插着U盘开机等,会比较容易出这问题

网友(点评):
你说 的是因为使用USB不当损坏BIOS???

网友:
这个是通病。 刷的时候换个BIOS本体刷吧

网友:
用MX25L8005的芯片 代换原来的BIOS 芯片

网友:
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客户已带走,下次换试试看

网友:
拿过来的时候放电行不,

网友:
换个BOSS芯片

网友:
听说换另一个厂家的BIOS芯片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