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IOS的片选信号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10-11-29):
本人是维修新手。。。请各位大虾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是新手,老手还没有看到你的帖子,或者看到不想回答你的问题。,你再新手,也需要买本书先了解个大概啊。

网友:
所谓片选信号,指的是传统南北桥架构的主板中,地址线和数据线分开的BIOS芯片里的22脚的那个信号。它是由CPU发出,经北桥,南桥到达的。它的有无,可以初步判断南北桥的及CPU的是否开始工作,是否BIOS资料被破坏。   这个信号,要想看到,必须取下BIOS芯片,在开机的瞬间,在22脚用示波器观察得到。   不过不好描述它,简单说,就是你在上好CPU后,开机瞬间,可以看到22脚在示波器上表现出,电压上升的过程中,大约在1V处,(电压起始点为0V,即没有电压时的横线为0V),有个明显的小光点,闪过,这个光点,就是片选信号。 一般这个过程非常短暂,从0V到3V或5V.只有不到半秒钟,那么光点闪过时,就更短暂了。所以必须要反复多次,用触发开关,来触发电源,才可能看到这个一闪而过的信号。   正常的主板的片选,(南北桥架构的才有,也就是老主板,不是现在810以上的HUB-LINK架构的),怎么样去判断呢,教你一个方法,其实,实际维修中,很少人去直接测它,而是在开机瞬间去测PCI槽上的任意一根AD线,如果有瞬间双杠波,就说明已经有片选了,或者在触发过程中,BIOS的A线,D线,或者CS信号,如果有瞬间的双波跳变,也证明有片选了。就不必去取下BIOS芯片了,特别是那些焊接在板上的BIOS。 如果在这个瞬间,波形一直是单条的直流电压,则是片选信号没有到达,有可能是CPU没有工作或者南北桥的内部问题。   片选可以理解成选片,很多芯片挂在同一总线上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信号来区别总线上的数据和地址由哪个芯片处理,这时就需要一个片选信号CS(chip select),一般是在划分地址空间时,有逻辑电路产生的。在数字电路设计中,一般开路输入管脚呈现为高电平,因此片选信号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低电平。

来源:电脑技术联盟http://www.pc511.com

网友:
楼上的非常详细了,不多说了,简单的说就是选中哪个芯片起作用(片选),因为有些芯片是共用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的,只有通过片选来决定其中的哪个芯片起作用。。。。。
建议有空看下单片机相关的资料!!!对学习修电脑有帮助!!

网友:
楼上讲得非常详细。哈哈,其实我进来只想说一句,算个选中信号的~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