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哈这个屏是平坏还是板的问题,屏坏有得修吗 ...
大家帮忙分析哈这个屏是平坏还是板的问题,屏坏有得修吗???

楼主(2010-11-29):
显示器是优派va902的
显示器

网友:
液晶屏的问题吧,可能是屏上那个软排的问题

网友:
见过这种的都是屏,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换屏或主板试

网友:
是软排线的问题啊 没办法

网友:
你可以用专用的烙铁焊接一下的啊

网友:
小段2010
的帖子
视屏的问题 查了有一组电压没起来好像是短线了 我接了跟线电压是有了可还是一样的问题
我没有专用的烙铁

网友:
这种是屏的问题,直接换屏吧

网友:
这种是屏的问题,自己练习练习不错的

网友:
不用看了,屏的问题,这种只有厂家可以修

网友:
屏的问题真的没办法修吗?

网友:
像深圳那种地方就有得搞,一般城市都不会有设备。

网友:
有时间就来研究研究

网友:
是屏坏了,不用修理了

网友:
不要修了,是屏的问题!前几天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换了个驱动板上去还是一样的!

网友:
屏,厂家就有得修

网友:
屏的问题。PANEL SOURE I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