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控制器

楼主(2010-11-29):
CPU在执行多任务时才会用到DMA吧。DMA控制器集成在南桥里吗?

网友:
从PC开始就有DMA控制器,现在主板DMA都集成在南桥,DMA=直接内存访问,不是多任务一样要用。实际多用于成片内存访问,用于加快访问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