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故障

楼主(2010-11-29):
  我的一块杂牌板845 的板。 开机跑C1 在跑01  一直不停在01 那里    内存换了几条 还是不行。请问下   这样的故障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查内存的电压跟信号线是否正常,你学过这维修吗?这是基本的考虑点

网友:
按北桥试试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