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恢复相机里面的照片

楼主(2010-11-29):
故障描述:
相机中的卡提示格式化,插入电脑中也是一样,属性为0字节。远程看了下,发现DBR受损严重,可参考的数据基本为零,决定手工恢复,等朋友做好镜像发来。

处理过程:
一般出现双击提示格式化的故障,大多为DBR损坏,此故障盘也是如此,WINHEX打开,先看下它的MBR吧

从MBR中,我们可以用到三点信息:
1,此卡的文件系统格式为FAT16
2,DBR所在的位置为63号扇区
3,故障卡的扇区总数为:C1 9F 3A 00
先跳转到63号扇区DBR的位置,如下图:

可以看出,DBR已经乱七八9糟。因为U盘的格式是FAT16文件系统,不存在DBR的备份,只能手工恢复或用其它办法,在此我
使用的是手工恢复。
先用虚拟磁盘工具,虚拟了一个47M的磁盘,把它格式化成FAT文件系统格式,如下图:

完成后WINHEX打开,把此虚拟磁盘的DBR,复制到故障盘的DBR中,此举目的是给故障盘创建一个FAT16的DBR,
下图是我复制好写入在故障盘中的DBR

对于此新的DBR,我们要做如下几个关键项的修改:

第1项:EB 3C 90 为跳转指令
第2项:簇大小
第3项:保留扇区数
第4项:FAT大小
第5项:MBR到DBR之间的扇区数
第6项:扇区总数

下面我们只要按上面的说明,一步一步填写好,就可以了
第1项不用修改,第2项此时先跳过,我们先来算出第3项,保留扇区数是多少。
保留扇区后面紧跟着FAT1,我们搜索FAT的标志,F8 FF FF :

在65号扇区找到FAT1的起始位置,如图

所为,第3项,保留扇区数应该写入02 00
第4项,FAT的大小。FAT文件系统有FAT1和FAT2,二者同步且相同,说白了,FAT2就是FAT1的备份。现在我们知道了FAT1的
起始位置,只要找到FAT2的起位置,就能算出FAT的大小,F3继续向下搜索,在扇区300处发现FAT2的起始位置:

就是说,FAT1所在的扇区数为65号扇区到299号扇区,所以FAT的大小=299-65+1=235。235转化成十六进制,就是
EB,第4项就写为EB 00
第5项:为MBR到DBR之间的扇区数(也有人叫隐藏扇区数),从第一个截图MBR中可以看到,为3F 00 00 00 ,也就是63.
第6项:扇区总数,从MBR中也能看到,也直接复制

现在只有簇大小我们没有算出来
FAT16簇大小的公式为:
分区的扇区总数-FAT大小*2-32-6   /  FAT的大小*512/2
把上面我们得到的数据参数,一个一个代进去
=3841985-235*2-32-6/235*256=64
此时,第2项,写入40

我把修复好的DBR也发下,可以作个对比和故障DBR

到此DBR重建完毕,重新加载下故障盘的虚拟磁盘,显示正常:

文件都在,但直接从虚拟的故障盘中复制出来,提示错误,因为资料不多,我直接用WINHEX提取出来了,里面的照片,和视频,都正常。这个错误的原因就没有再进一步研究。
说明一下:文中可能有些地方的名字我叫的不是很准确,因数据恢复是自学的,可能会存在专业俗语上,表达不准确。欢迎指正。

网友:
楼主没发完吗

网友:
楼主还没有说完呢

网友:
解释下你操作步骤的原因啊

网友:
回楼上的
案例我是尽可能的表达清楚明白,如果看完没有头绪的话,说明你对文件系统还不了解,当你有了一定的基础,再去看,就会感觉很简单了。就像我学笔记本维修一样,没有学之前,论坛里的文章我大都看不懂,学了,慢慢都会理解看懂的。

网友:
数据恢复这东西,很少有人发案例了,顶老陈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
老陈不愧是数据恢复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问下你用什么工具来备份?能否发点数据恢复的入门资料 305184918@qq.com

网友:
diskgen就行啊

网友(点评):
你知道DISKGEN的原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顾客说没有存过数据进去,楼主的虚拟磁盘工具是什么?我用的RAMDISK,我想分2G的都不行,希望楼主能写出详细步骤,让我们能举一反三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7031-1-1.html超版发了

网友:
支持啊,很好的案例

网友:
建议版主加精

网友:
数据恢复好学吗?

网友:
刚用R-Studio恢复出全部相片了,感觉比EasyRecovery和易我好用点

网友:
很不错的实例数据恢复,进制看起来还是有些迷糊

网友:
楼主对各种文件系统还是比较熟悉啊

网友:
很好的解析 学习了 非常详细

网友:
自学的,楼主不错呀!

网友:
这个软件有教程就还了 很强大 就是不会用啊 怎么算的 能讲解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