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坊邻居过来看看勒

楼主(2010-11-29):
小弟现在手上有一块ASUS P5B的主板 可是BIOS被客户拆掉不见了  ,我手上又没有一样的主板  麻烦各位大哥手上又主板的帮帮忙看看BIOS的型号是好多我自己这里好找一个来刷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为大哥  可是我找了好多8M的BIOS刷了是报错的哦  不知道是不是型号不一样的原因还是必须要和原来型号一样的BIOS哦

网友:
P5B Deluxe/WiFi-AP Edition SST25VF080B
P5B Deluxe  MX25L8005

网友:
兄弟  P5B  BIOS 程序  是1M

网友:
你得找1M ROM芯片

网友:
怎么我的这张图也是个空的BIOS?

网友:
现在主板流行有8脚的BIOS。

网友:
BIOS你找错了,,南桥边上 有个8脚 的才是,,7楼那个图片,在南桥卡簧边上 跳线下面 那个是

网友:
25X80VSIG  BIOS位置是9楼说的那个才是

网友:
看了我给的 I/C 型号,楼主应该知道摆乌龙了吧?
SPI_J1 是编程接口,旁边那八只脚 SMD I/C 就是 BIOS。
可以用软件加上排线接上 SPI_J1 就能刷 BIOS 了。

网友:
找了1个MX25L8005的  现在主板好了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原来是串行BIOS
楼主怎么刷的啊,在板上用跳线刷的还是在板外刷的

网友:
办外用编程器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