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通电 补焊就好了 稀里糊涂的 哈哈

楼主(2010-11-29):
电源不通电 补焊就好了  稀里糊涂的 哈哈 什么地方坏了都没搞清楚就好了 晕倒

网友:
歪打正着,也有可能是主板受潮了!!

网友:
虚焊了,正巧lz碰上了

网友:
你补焊哪了?用风枪吹还是什么?

网友:
前段时间我修好一内存条也是一样的情况,金手指上方的排阻全部补焊一遍,开机不蓝屏了。。

网友:
补哪的?风枪?烙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用烙铁撒,风枪 不是浪费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