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00图纸

楼主(2010-11-29):
求联想昭阳E200图纸
主板故障时不加电
开机键上没有电压   1631  22脚没有电压
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但是没有图之找不到连接的P沟道到的场馆啊

网友:
这个修好了  有断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主题我不会修改成已修好的方法
我在经验区 把维修过程都写了  可以到经验区查该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