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州承运F235T ,开机黑屏

楼主(2010-11-29):
求助神州承运F235T ,开机黑屏
待机电流0.045,开机升0.5,有时可达1.056,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量cpu电压0.9,北桥0.9,内存1.8,ATI显卡正常发烫,cpu有温度但低于正常工作温度,
手按压CPU,北桥,显卡均无果,
无头绪望高手给个方向

网友:
有修过此机的朋友吗,给个建议,我急呀

网友:
应该没过内存吧,测测内存工作条件,正常的话,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电流多少,插队诊断卡呢

网友:
这个机器我记得是SIS芯片组的。那个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它的北桥是Intel的 QG 82945PM

网友:
此板的故障特点就是CPU温度低,没达到正常工作的温度

网友:
神舟的机子不跑CPU的很晕

网友:
也有一台啊     等待中!!!!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吗,我已轻微加焊过显卡,CPU,北桥,无果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已搞定,还是显卡问题,再次高温加焊显卡后,搞定。
望对也有次故障的朋友有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