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逸彩8400GS-GD2 CF黄金版短路修复成功

楼主(2010-11-29):
今天接了块七彩虹逸彩8400GS-GD2 CF黄金版,拿来上机测开不了机,这跟定是短路了,一查几个供电管全短路,心想完了,以前遇到这种都是GPU挂了,但还是想确定下,把几个供电管全取了,还是有一路短路,就是图片画圈的上面个管子,到处查了都没查到哪短路,把取下的管子一个一个测试,有一个击穿了,就是带圈那个,管它的呢换了再说,上机试既然好了,可上面的管测着还是短路的,不知是为什么,反正是修好了,还有我用MAST测怎么只有一个区呀,有谁知不呀?

网友:
我测的显卡也是对地电阻只有5到7欧,可是都是正常的。看来GPU供电脚内阻很低的。

网友:
单通道的 64位的。只有一个区很正常!

网友:
不要以为万用表二极管档蜂鸣器响就是短路。其实这种显卡本来主供电对地只有8欧左右,蜂鸣器响很正常。一般数字万用表在30欧姆左右蜂鸣器就会响。

网友:
这块显卡我在用着。。

网友:
不知短路是什么意思,有表要说阻值是多少!一般核芯电阻很小,只有几欧,要说到0欧才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