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不懂的问题 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各位

楼主(2010-11-29):
VID0-VID5中间的电路怎么检查、
CPU的基准电压是哪个
内存槽的相关测试点是哪几个点 DDR 1的是什么 DDR2的是什么
pcirst#信号是什么意思 怎么找到它、测量它
内存的基准电压怎么查找
cpu

网友:
没法说明白,建议去新手区去,那有很多资料可以学的,把那的东西都看完了,这些基本的东西就也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