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1-29):
三星940N亮一下就灭,查接口15V,5.1V正常,ON/OFF有1.6V电压~ 没有思路了~大侠们帮帮忙啊
三星

网友:
1:换电源
2:测灯管
3:高压条

网友:
你测试灯管了吗,先把四根灯管一根一根的测试下,确定是高压 板的事,还是灯管的事,灯管有问题高压板会保护的,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变压器

网友:
直接更换高压变压器,OK,多年的维修经验了,呵呵!~

网友(2011-01-04):
电源板.高压条.灯管.先确定问题在哪一块.

网友:
高压保护 。。。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 高压条就这两处,,

网友:
数据问题,刷一遍程序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