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1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0-11-29):
    手上一台DELL 1501的机器,电池充不进电,在系统中看显示充电中,但充几个小时,电量还是7%,加电池测接口处有14.5V电压输出,充电电路高端管PQ6的控制级有20V的电压和方波,原本以为电池坏,可定了一个新的电池还是同样问题,没头绪了,大伙给点思路

网友:
我也刚接了一台,是开机不显,量BIOS数据线业是走完了的,就是屏不显示,后来就上假负载看到北桥短了,晕。。。。

网友:
在接电池的时侯,电流表有0.3-0.5的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