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6 55226RBF 的工作条件是怎样的?

楼主(2010-11-29):
V星的这个芯片我换过了  还是不输出控制   请人指点一下它的工作条件  有引脚定义的也行

网友:
不好意思  我自己往上推一下啊   沉下去了还没人回我

网友:
这样的特殊芯片只有 找个相同的板子量了!等坛子里的哥们什么时候遇到了才能告诉你

网友:
首先38脚 要得到5VSB ,34脚9VSB ,

网友:
3VSB  ,2脚RSMRST#  40 41脚 S3# S5#   13脚 PSIN#  14脚PSOUT#,8脚 VCC,  39脚PWR_OK#, 后面就产生所有供电开启信号,PG,  ,PCIRST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凌老师请你帮我看下 !  我测到38脚有5VSB;34脚有9VSB;2脚没有RST;2脚直接进到南桥;
40和41脚也没有S3#和S5#;40脚经过一个203电阻到一个叫Q11的小三脚管上;41脚直接进了南桥(我想问下S3#和S5#是不是由这个芯片发出的);接下来13脚和14脚都有5V;8脚没有VCC,直接连到红线上的;     接下来我该从哪个信号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