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8500GT大花求解··

楼主(2010-11-29):
刚刚修到一片小影霸8500GT···一开机就大花···可是开个1分钟左右重启下就正常了。。跑3D测现存也都正常···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
GPU也家焊过了···显存也加焊了··4个显存全部加焊过·····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有电阻或电容不良,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旁边电容不良..,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电路吧

网友:
供电正常····有电阻或电容不良是指现存旁边的吗???

网友:
查下电容 电阻

网友:
你这种问题是开机第一画面花屏 一般都是GOU的问题!!

网友:
与可能为PWM故障,都换掉试试

网友:
开机花屏?使用没问题是吧? 这种是DAC电路问题。只能换GPU

网友:
花屏的时候运行 mats、 看下哪里报错
重新做bga、
然后看情况再来发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