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爆了,却能正常上网进系统

楼主(2010-11-29):
前天,一块845主板,是RG82845G的北桥,背面电容短路,判桥坏,好不容易在料板上找到个RG82845GV的北桥,发了个贴在网上问也没人答,索性换下来试下。下北桥,植珠,都顺利
到最后一步了,把植好珠的北桥吹上去的时候,到了融焊加焊那步温度上部235,下部260,突然听到啪的一声,晕了,完了,爆桥专业户了,还没回过神来,又听啪的一声,我倒,爆一次还不够,还爆两次?
硬着头皮做完,停止,冷却。。。
十分钟后,拿下来
测背面电容,378,59,59,05,05,那个汗啊,真挂了,
怎么不是0呢?不管死活了,上电,先不上U,眼前一亮,诊断卡灯亮了,正常
关机,正常,上假负载,复位灯亮了,测CPU供电,1.47V,正常
手摸北桥,不烫,难道能戏??
上U,C1,C3,26,2B,插上显示器,亮屏了,哈哈
狂倒,然后装系统,上网,发贴,到今天为止,一切正常,也不烫
怎么回事啊?当初啪啪两声吓得我半死,(一般我做桥,10个爆9个,我都做桥做蒙了)怎么爆了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桥上背面电容,只要不直接显示000...就差不多正常吧。

网友:
应该不是爆桥!你用的液态的助焊剂吧?如果是那种的 啪啪的声音是液态助焊剂的声音!

网友:
不是啊,我用的是买BGA带来的高级汗膏药

网友:
有005就不是暴,一般桥的内阻都很低,比如显卡的GPU,N卡的内阻就在8左右,A卡的,经常能见着001的,但也是正常的,是本身内阻低。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我来膜拜楼主的!太强悍了,10个有9个都爆。而且爆了还能用。看你的温度设置的太高了吧。下部要260度?

网友:
是不是爆电容啊

网友:
桥是没有爆的  。只是BGA表面的那层PCB有点鼓包。

网友:
楼主运气还不是一般的好啊  这样也行?

网友:
楼主谦虚了吧,如果真是做十个爆九个,我看你没信心做BGA了。

网友:
那不错啊。。“爆了”还能用

网友:
真爆了,就不会亮了

网友:
还有这种奇怪的事情呀。
这样也能用?不过我说出来你们也是不信的,我有片MSI 945PL的主板,右上解少了个角都用了两个星期,可两星期后确开不起机了,后来强制开机可以显示。没用多久就不来米了

网友:
牛,有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运气好,也有可能是电容从下边炸开了

网友:
膜拜啊,运气帝,xd们下次做桥之前都来膜拜一下。

网友:
电容也没爆喔,我检查过,没有爆的,这板用了三天了,还没出过总是,PCB板上也没起皮,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罗

网友:
我也需要高手教我下做桥的技巧

网友:
做有铅的,你温度也开的太高了吧,下面有240肯定够了

网友:
我遇到过的如果听到响声就没希望了。

网友:
呵呵,845的桥应该不止5的阻值,在30左右。桥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