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p-a2通病

楼主(2010-11-29):
维修两块这样的主板都是它们的cpu供电芯片爱坏。adp3181 。爱坏。

如果不跑码。换完就好。

还有如果cpu供电的两个上管坏。必须把它也给换掉。。这样才会好。

由于没有相机。只能免强看吧。

网友:
那坏了后能测到不,没有CPU供电?

网友:
手上正有片这板,不知能否按你所说修好。

网友:
啥叫通病啊?用好手里的万用表吧

网友:
杰伦哥
ADP3181很爱坏没错,但不是不跑码多换ADP3181CPU供电IC就会跑码的。
您表达是否有误呢

网友:
不好意思发贴没有注意一下。是不跑码。换了它都会跑d1。。外接显示器就ok了。。

网友:
这种318X的电源管理芯片是非常容易坏的

网友:
对,,我也遇到过,,用ADP3188代的